[求助] 关于三种pad的供电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2-21):
(1) 给所有pad本身供电的pad是不是只要把外界 3.3V电压通过pad ring传给所有其他的pad?
(2)给芯片内部供电的pad是连接到Power Ring上给Power Ring供1.2V的电?那这个1.2V电压是他自己产生的还是也要从外界电源提供进来?
(3)一般的信号pad(输入输出信号)比如输入,是不是只要传输入电平,他还要连到 Power Ring上吗?

求解答!谢谢!

网友:
说一下个人的观点,不对的话还请大牛指正:
1,pad的作用之一是提供esd保护,所以给pad供电的电源地应该是区别于core内电源地的单独网络(pad ring)。
2,3: 给core 内供电的power/ground pad 可以当成一个特殊的signal pad.所以给1.2 v的电压应该外部给的电压在pad内部经过处理后(esd,电压调节等),再输入到core内的(个人认为可以想像成一个具有一些特殊保护功能的buffer)

网友:
(1)是
(2)如果你说的power ring是指core ring的话(另外一种叫pad ring),它是由外界电源提供的
(3)信号pad需要挂在pad ring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说的Power Ring就是Core Ring,也就是说信号的pad不需要连接到Core Ring上是吧?即只有第二种pad需要连接到Core Ring 上对的吧?

网友:
lz 题目不自己更新一下状态

网友(2014-04-25):
有点晕,不是很明白PAD供电具体供给谁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1)是
(2)如果你说的power ring是指core ring的话(另外一种叫pad ring),它是由外界电源提供的
(3)信号pad需要挂在pad ring上

关于2,一般有 Core供电和PAD供电的电源,也就是板子上会有3.3V,和内核电压(你这里说的是1.2V)
还有一种,MCU常见,是用内部regulator转电压,也就是不是外部供电1.2V,而是内部电路转成1.2,接Core Ring。

3. PAD ring分外侧和内测,PAD ring 在这里会有3.3V, 1.2V,是Level Shifter,信号3.3V进来,1.2V到Core。不能叫信号接到PAD Ring,只能说信号IO会接PAD ring。

网友:
发帖好累哈。

网友(2014-12-02):
信元不够了。。。惐萀釖昼桘

网友(2015-06-19):
信元不够了。。。潺綂膻盞摌

网友(2015-11-12):
这里输入你的回复内容

网友(2021-09-01):
还是不太懂呀。PAD有信号PAD、电源PAD两种,电源PAD负责给所有IO PAD供电,信号PAD负责将外部输入传入core area或者将core area的输出信号传给外部。那么core area的PG ring是需要连接到电源PAD上的吧,不然core area的电源的电从哪里来。刚毕业的应届生,才接触数字后端两个月,没做过top level的项目,不太懂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