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tb稳定性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12-21):
小弟用spectre stb分析环路稳定性时一直把iprobe加在图上B的位置,但是看有人仿真ldo的稳定性时把iprobe加在pmos的gate也就是A的位置,现在有点迷惑,两个位置仿真结果差别很大,请教大家应该在哪里加iprobe?谢谢!

stb1

stb1

stb2

stb2

网友:
个人觉得选B比较合适~~

网友:
LZ贴上你的仿真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根据第二张图搭了个电路,分别在A和B的位置放置iprobe,但stb结果有很大差别,不知道是为什么,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结果呢?
A:
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感觉B的位置也处在环路中,可是为什么会和A位置的结果不一致呢

网友:
应该放在B点更合适些,如果放在A点,极点A的阻抗与电容被分割开了

网友:
从你的仿真结果来看,B点应该是更合理的。因为A点是主极点所在位置,你的下图仿真结果显示主极点要比上图的要低。具体原因,或许如楼上所说!

网友:
应该是B而不是A,确切说A是错误的,因为从A断开时,仍然有其他的并联的反馈路径存在于环路中(也就是断开B也没有断开它),因此probe得到的反馈不能反映系统全部。至于其他反馈路径lz可以自己找找哦。
而从B断开,不管有多少并联路径,最后都从B点统一被cut掉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B,A点断开就破坏了电容的补偿效应

网友:
B是对的,A是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周在仿真共模环路时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电路是:普通电阻去共模,然后放到一误差放大器内,随后经误差放大器反馈回主运放的尾管。
    在STB时现象和楼主类似,在B点(等价位置)曲线比较合理,然而在A点(等价位置)曲线比较难看(感觉不对)。
   个人感觉楼上从阻抗的变化上看 ,有道理,LZ怎么看?

网友:
两种方法的STB仿真的不是同一个环路增益,你要明白STB仿真的是什么。
两种的方法差一个反馈系数,就是电阻分压比。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A点正确吧,A点确实是两个环路的公共部分。个人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的确如楼上所说,从仿真结果来看,B处放置iprobe时主极点比A处稍低。然而对于只存在单个反馈通路的电路来说,A点和B点的稳定性仿真结果却是一致的。所以,个人认为在A点(主极点处)放置iprobe导致阻抗变化的理解似乎还是有些问题的。

one_feedback_loop

one_feedback_loop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否能够解释一下为何会差一个反馈系数,从仿真结果来看,A点和B点两种情况环路增益是一样的,如果相差一个反馈系数那么增益应该是不同的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所有反馈通路都应该经过iprobe,而B点确实只有其中一条反馈通路经过。这样来看,A点是放置iprobe正确的位置。

网友:
lz给了两个图。前一个,B对。后一个A对。区别在于前一个电容是双向的,后一个可以认为cf是单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认为第二个电路中包含Cf的反馈通路是单向导通的,其原因应该是从A点看反馈通路的阻抗很大;同样,第一个电路中从A点看包含米勒电容的反馈通路阻抗也很大,所以个人认为第一个电路中包含米勒电容的反馈通路也可以认为是单向导通的,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得看那个电容两端的信号。比如信号从运放的输入进去,是否能通过电容到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下图吧,具体的传输函数可以用简单的第二张信号流图来推导。

并联环路1

并联环路1

并联环路2

并联环路2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个人觉得你图中折叠点的电流方向不对,应该是由PMSO镜像。

网友:
回复 网友G:

stb的分析是交流分析,mos的gate上也有電容,個人認為所有路徑都是雙向.

网友:
个人观点,对于第一个电路,应该是B点正确。我们仿loop gain是为了观察整个电路系统的稳定性,当主运放的电路定下来时,用户可改变的只有外围的反馈量(这里应该是那两个电阻),也即,对整个系统(把运放当成一个模块)而言,反馈路径只有一条,就是B那个位置。在B点加入iprobe,如果环路增益满足要求,也就稳定了。
所以我觉得不必去纠结A、B两点处仿stb是不是一样的,由于Cf不是反馈到A点上(简单的二级运放就是这么补偿的),二者的stb肯定不一样的,如果Cf是反馈到A点进行补偿,那么二者的stb应该就一样了。
个人观点哈,也是初学~

网友(2013-03-31):
回复 网友F:

很有道理。

网友:
觉得两种都有道理呢。。

网友(2013-05-02):
应该是B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最近的想法又变了。如果真要严格一些,即使最简单的miller op都是多环路,我们平时断环位置也不能反映真正的环路特性。换句话说,在哪里断,其实目前是个工程问题。

网友:
   这个是正解,断在哪里是看你想看什么,没什么对错,一般就是A,B两个断点,最能反映实际loop的是断在B,但断在A更方便design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断在A点是错呢。。。。 实在不能理解,一般断在A点更方便design

网友(2014-12-02):
感谢楼主分享。藽黣礵頖紧

网友:
第一张图,我可以肯定的说,断开A点是对的,断开B点是错的。
是否对错,可以拿AC分析和tran进行对比, 也可以流片验证两种方式。。。。
某些参数下,你可以发现断开B点的AC仿真,PM足够,但断开A点,PM是负的,用tran仿真,就看到震荡!
   我坚信和tran能够对应的才是对的,实测也是如此。

网友:
第二种图,我认为断开A或者B都是错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拿什么肯定? 道理讲出来,数据拿出来,

网友J:
别争了。。。对于STB 仿真,A点和B点没有任何区别。。。楼主贴的图有问题。。。。
另外,鄙人仿真不是用iprobe 作为交流源,而是用电压源作为交流源。。。我曾经做过该类仿真比较。。只要是主回路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2015-05-25):
厉害的大神们,,,

网友:
断A点AC分析波特图上主极点应该在输出,断B点主极点应该在EA输出,也就是说在A点断补偿电容体现不出效果,但是AC仿真和tran仿真比较一直,断在B点分析,补偿电容起到作用,但是AC仿真PM等达标,但是tran可能会震荡,也就是 AC仿真和tran结果不一致。

网友(2015-06-25):
拿自己的LDO做了一下stb,发现两点的结果基本一致。
LZ的仿真结果不一致是不是由于补偿电容造成的?

网友(2016-08-12):
B点正确,是所有的反馈环路在B点被cut了。

网友:
B吧,A看着不合适

网友(2017-02-07):
理论与实际,B点与A点~真有用电压源的呀

网友:
在多个地方都断一下,分别仿真。

网友(2020-03-27):
引用 网友J:
别争了。。。对于STB 仿真,A点和B点没有任何区别。。。楼主贴的图有问题。。。。
另外,鄙人仿真不是用ipr ...

求问一下用电压源怎么设置啊?放置在什么位置?仿了几次都不对

网友:
你这个不能加在功率管gate 跑stb ,重点在于切断环路。你这个电路加载功率管gate的话,miller电容的反馈路径没有切断。这就是你仿真异常的原因。

网友:
加在B点,这添加位置应该是高输入阻抗点(因为高输入和别的并联后,忽略不计,所以对该极点影响忽略),并且是大电容点(同样的道理,输入端的电容相比该节点的大电容可忽略不计)

网友(2021-04-20):
楼主得到解决了吗?能给下反馈吗

网友(2021-08-25):
学习了,但还是有点晕~

网友(2023-06-07):
断在B点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输出会振荡。。。

网友(2023-12-21):
哎,看到最后,到底是哪个点,为什么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2024-08-13):
要加在B点,为B点是在反馈环路上,而A点是在运放的内部节点

网友:
全部看了一遍,十几年过去了,也没有结论呀

网友(2024-11-12):
老师讲在A处与B处断开的传输函数有差异,工程中需要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