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從檔尾開始讀

楼主(2012-12-21):
請問用perl讀檔案時,可否從檔案最後一行往前讀到第一行?

网友:
这个简单啊

把文件整个赋值给一个array,然后reverse array

楼主:
這是一個方法,但想知道有沒有直接一點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一個方法,但想知道有沒有直接一點的方式"

2楼的方法挺直接的啦。还有种换汤不换药的方法是用tac命令把文件反序打印,这样在perl省掉reverse这一步。思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学习了

网友(2014-12-02):
感谢楼主分享。鴺敻蕀普撴

网友:
信元不够了。。。

网友:
有seek,文件指针,不过毕竟麻烦

perdoc -f seek

网友(2015-06-19):
Gooooooooooooood。。。汩敐弮韞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