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出来的时钟不稳定 问题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22):
FPGA 是xilinx kintex 7 ,
从参考时钟153.6MHz, 用计数器分频出16Hz 出来, 最后管脚量的时钟有10ms抖动(附图是示波器打上persistent view)
单独测参考时钟153.6Mhz 很稳定

不明白code哪里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

reg [22:0] clk_sync_out_count;
reg clk_sync_out_r;
parameter CLK_DIV_N1=23'd4799999;
  //16Hz output has jitter

  always @(posedge refclki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 1'b1)

begin

clk_sync_out_count   <= 23'd0;

clk_sync_out_r         <= 1'b0;

  end
    else

begin

  if (clk_sync_out_count == CLK_DIV_N1)

  begin

clk_sync_out_r<=~clk_sync_out_r;

clk_sync_out_count   <= 23'd0;

  end

else

  clk_sync_out_count<=clk_sync_out_count+1;

  end

  end //end alway

OBUF #(

.DRIVE(12),

.IOSTANDARD("DEFAULT"),

.SLEW("SLOW")

) OBUF_inst (

.O(clk_sync_out),

.I(clk_sync_out_r)

);

网友:
把reset和refclki都拉出来看看先。

楼主:
   refclki 是稳定的 管脚可以量到reset 没有拉出来看  可以试试弄出来看看

另外做了个实验 分频出9.6MHz 的时钟 时钟是稳定的

我想是不和counter bit数太高 有没有关系

网友:
看下有没有如下问题:
1.pll锁定信号是不是一直锁定的?有没有出现失锁现象。
2.时序约束中有没有时序告警?

网友:
你的reset管脚是否有高频干扰? 试一试把:
always @(posedge refclki or posedge reset)
改成:
always @(posedge refclki)
因为reset肯定比一个refclki 时钟周期长,不怕检测不到reset。
或者干脆去掉代码中的复位逻辑试一试。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时序。看静态时序分析的结果

网友:
Xilinx FPGA内部有DLL,建议用来同步此种分频出来后的clock 减低 jitter

网友:
同意7#建议。使用DLL/DCM/PLL 等内建结构来产生高需求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IP 最低只能做到1MHz , 做不到16Hz

楼主:
看下有没有如下问题:
1.pll锁定信号是不是一直锁定的?有没有出现失锁现象。
2.时序约束中有没有时序告警 ...
引用 网友B:

产生9.6MHz 没有问题, refclki 是稳定的 pll 一直lock 没发现跳动refclki 有约束, 16Hz 出来  , 太慢了 我想也不需要需要约束吧  9.6MHz 也没有约束 出来的信号挺好

网友:
用PLL分成低频时钟,然后再产生16HZ。

网友:
时序有问题,fpga出来的不会这么差!

网友:
代码好像没有问题,建议你先仿真,然后看板子结果
一般来说前后仿真对了输出就应该对,如果不对 你就应该查一下你的板子了。

网友:
计数器  分段来做,保证你可靠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计数器位数不要一下子那么大!可以分成几部分,不然计数器跑不了很高的速度!

网友:
#4楼和#6楼的建议你有没有试一试?你的设计能达到这么高的频率吗?

网友:
没有试过分这么倍·

网友(2014-12-01):
信元不够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蠋蝛蠝癧蛯

网友:
clk_sync_out_count == CLK_DIV_N1改成 clk_sync_out_count > CLK_DIV_N1试试,或者把输出加 assign clk_out = clk_sync_out_r;

网友:
或者分级分频

网友:
最大可能还是你时序有问题,150多M的速度不算慢了,你分9.6M计数器组合逻辑小,你分16Hz,计数器组合逻辑大很多,很有可能会不满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不要用分频的时钟,在系统时钟下产生一个16k时钟的时能信号,替代16k的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频的不是组合逻辑,计数器大应该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是23个cnt的q端出去要经过一堆组合逻辑再loop回到23个cnt的d端。如果只有5个cnt的话这部分组合逻辑就小很多。

网友:
你选择的芯片支持这么高的时钟输入么?建议看手册确认。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着再分频一次

网友(2015-06-19):
信元不够了。。。訽態再鶍碛

网友:
把pll的locked信号拉出来看看呀  确定下有没有失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