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spice仿真零溫度係數電流碰到的問題

楼主(2012-12-22):
請教各位童鞋一下
在用Hspice仿真一個零溫度係數電流時,碰到如下問題
(1)對溫度進行掃描,從-10度到85度,得到的結果是正確的,如下圖:
(2)對溫度從-20到85度掃描,得到的結果有問題,如下:

個人認為是遇到了不收斂的點吧?於是把-20改成-19、-21、-25、-40等等,都得不到正確結果。
請問有木有人知道該如何解決啊?

不勝感激。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神马没有人理我啊~~~
    有没有大牛知道啊~~~
    跪谢

网友:
温度低于某临界温度时,你的整个电路没有启动,电流都不正确了吧.

网友:
低温下作直流工作点分析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低温下突变,是直接不对了,可以看到,第二个图上,在25°时的结果和原来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2个图,从上到下的坐标是-50n,-100n,-150n,-200n,-250n,-300n,-350n
    而第一个图中,是在4uA 左右

网友:
一般来说,可能还是你电路的参数设计有点问题,工艺中出现温度拐点的可能比较小。

网友(2014-12-02):
Gooooooooooooood。。。豝焂铫鈉怬

网友:
信元不够了。。。

网友(2015-11-12):
这里输入你的回复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