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rimetime 进行功耗分析,求助大神

楼主(2012-12-22):
小弟最近用primetime进行功耗分析,看有的资料说averaged模式和time_based模式的区别是averaged模式不需要.vcd文件而time_based模式需要此文件,但是我在写的averaged模式脚本里注销掉读取.vcd文件的那一句就会报错,求大神指导averaged模式和
time_based模式的具体区别

网友:
”primetime“进行功耗分析可以吗

网友:
PT进行功耗计算

time_based 是根据每个时间点上信号是否有翻转来就是功耗,所以要用vcd
而averaged 是先统计每条net(或pin)的翻转次数,按照平均翻转比例计算功耗。你要么给它vcd或者直接设定toggle ra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primetime PX可以做功耗分析,是集成在PT里面的一个工具。但是貌似只能做逻辑综合后的功耗分析,布局布线之后可能不用它做了。

网友:
    同问?PR后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PR后一样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们,功耗分析的时候memory功耗怎么加进去?

网友(2013-03-19):
不是很懂呢

网友(2013-10-09):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通过lib文件读入的吧?我现在纠结的是如果lib文件中没有功耗信息,该怎样加入呢?

网友(2016-04-30):
不知所云

网友(2017-06-19):
紫薯布丁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发一下用ptpx进行功耗分析的相关资料,谢谢。我邮箱40214888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