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求救

楼主(2012-12-22):
xilinx 里面有什么ip core 可以实现有符号数乘法计算的吗?这个找了好久,只知道 altera里面有个MAC_3 可以实现,大神们求救

楼主:
说得不是 很清楚,就是实现,计算例如 -100*A+200*B+300*C,A,B,C都是8位输入 这样的有符号的多位计算

网友:
这个直接写成RTL都能使用FPGA综合。
最高位进行符号位(sign bit)补位,综合工具就知道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比如A是8bit有符号数。
-100 = ~(8'b01100100) + 1 = 8'b10011100
wire  [14:0]  multiple;
assign multiple = {{7{a[7]}}, a[7:0]} * {{7{1'b1}}, 8'b10011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想问一句,你那个 multiple 的位数15位,是可以自定义的吗?还是有什么规则的?

网友:
两个8bit有符号数相乘,你觉得至少的用几个bit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7位加7位再加符号位确实是15位,   我的确太菜了,意思是只要自定义可能的最大位数,工具就可以综合得到了?因为我试过定义一个位数更高的数,它综合是通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