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零点和极点

楼主(2012-12-22):
这是拉扎维里关于带隙基准求输出电阻的问题。我不明白的是,前面说输出阻抗在w0为0,后面就给出了在w0时,输出阻抗的值

网友:
它應該是說輸出阻抗有一個零點(zero)在頻率w0.

网友:
阻值算的是实部和虚部的平方和再取根号

楼主:
回复 2# mhleu 那这个零点到底理解成什么呢?不理解频域里面的零点和极点,苦恼

网友:
零點顧名思義,確實可使頻率響應(frequency response)為零,但前提是它的根必須是複數頻率(complex frequency),
例如,零點多項式為 S^2+1,其根為 1j,-1j,所以當頻率在 1 rad/sec,頻率響應就是零.
但若帶實部(real part)時,頻率響應也會在極小值,由實部大小決定!

楼主:
回复 5# mhleu 如我帖子中所述,当取使阻抗为零点的频率是,为什么阻抗输出不为零?

网友:
它的根值為-1/w0是實部,無法使輸出阻抗為零!

网友(2019-07-15):
参考《关于零点极点频率计算问题》帖子,应该能解答你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