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信号的位数跟代码中的不一样?

楼主(2012-12-22):
在RTL代码中定义的位宽为513为,DC综合后生成的中也是513位,但是用questasim仿真的时候出来的信号就变为514位了,而且第514位一直为不定态。

网友:
当用软件自动产生testbech模板时,会多产生一个信号。你不对它赋值,波形输出就是不定态。Quartus产生的Verilog的testbech模板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testbench是我自己手写的,没用任何模板呐。。。

网友:
代码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