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片间通信差分信号对(几十兆速率)采用啥差分电平标准简单?

楼主(2012-12-22):
打算设计几对差分信号用作板上两片spartan6的片上通信通道,速度不要求高,几十兆既可,请问采用什么差分电平标准简单?

网友:
差分常用的是LVDS,如果是100Mbps以下信号,又在一个板子内,可以用单端线。

网友:
Xilinx LVDS可使用内部端接电阻,很方便的。

楼主:
就是说,FPGA外面不用接任何端接电阻,PCB图直接把两片FPGA对应通信用差分管脚直接接起来,在FPGA内部配端接电阻就行了?

网友:
看的pin assignment , 如果跟别的pin 冲突,是不能打开内部100欧 那就是需要外部加了所以 提前做好pin assignment 跑下 确定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
再确认下,就是说如果差分对管脚(XX_P,XX_N)如果空闲,就可直接配置打开内部100欧端接电阻,两片FPGA外部管脚对应信号直连,不需再加端接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