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散热焊盘设计

楼主(2012-12-22):
各位,
请教一下,我想画一块TPS51200DRCT芯片的封装,其散热焊盘上有如下图排列的孔
o   o
  o
o   o
我通过padstack,只能画出像下面排列的孔
o   o
  o   o
o   o
有木有人知道应该怎么设置啊?

非常感谢!

楼主:
Sorry,忘了说了,是用allegro设计的。

网友:
这个不需要像引脚那样定义,因此不必太精确,可自由放置,不没有必要钻牛角尖。

网友(2013-01-22):
画上孔,添加覆铜,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