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13.x以上版本如何使用partition 分区?

楼主(2012-12-23):
大型设计partition很有用,但ise高版本貌似没有partition功能了,据说planahead才有partition功能,那么ise如何使用partition或者使用planahead建立的partiton呢?

网友:
LZ,请教一下什么是PARTITION

楼主:
就是分区增量编译技术,大型设计很有用,可以把以前par的结果保存,下一次设了partition的就仅
需“增量布线”就行了,节约了大量par时间。

网友:
这么高端,难怪我编译慢了。我编译要2个多小时。。。。这个功能应该利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没有了,现在有个叫smartxx的东西,但是感觉用了没什么效果,也是增量编译的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编译时间很长,解决了这个问题,生成效率提高数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