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手求问关于source, setenv, setup的理解

楼主(2012-12-23):
小弟水平很弱,linux刚刚开始学习。需要用到cadence或者synopsys的一些工具,还要把各种库加来加去(虽然可以按照前辈写下的流程一步一步实现,但我一点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我明白我要学的还太多太多,这里只是举出几个例子来请大侠们帮我穿穿线:
1)source /softwares/setup/synopsys/setup.synopsys.tcsh
我不是很明白source这个命令的含义,而且setup.synopsys.tcsh这个文件名字有两个'.'(这表示一种特殊文件,还是任意合法的文件名)
2)用gedit打开setup.synopsys.tcsh这个文件时,里面全是setenv命令,比如:
# setup for hspice C-2009.09-SP1
# path to the hspice binary
setenv PATH /softwares/Common/synopsys/Hspice_C-2009.09-SP1/hspice/linux{PATH}

请问setenv命令,还有这个setup.synopsys.tcsh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用的,source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3)source .synopsys_dctcl.setup
感觉这个文件名synopsys_dctcl.setup在DC的手册里有,所以比起setup.synopsys.tcsh这种, 我比较容易接受。

我问了好多低级的问题,恳请大侠指点啊。

网友:
先去论坛找个synopsys的tcl的workshop看一下吧

网友:
source 命令是使该文件立刻执行,这样刚才做的修改就可以立即生效了,否则要重新启动系统修改才能生效。
setenv是csh里面设置环境变量的命令

网友(2013-02-18):
回复 楼主:

==> source/softwares/setup/synopsys/setup.synopsys.tcsh

source命令的含义如前所述,用来执行之后的命令档

setup.synopsys.tcsh这个文件名字有两个'.' 檔名一般没有特殊的意义, 仅仅是用来让使用者容易了解此命令档的内容. Synopsys EDA tool hspice , tcsh 是表示里面的指令是用 tcsh shell写的, setenv 是环境变量的设置指令,你可以用 set environment 来理解, setenv PATH xxx.. 就是设定PATH这个环境变量, 让操作系统找得到主程序, 底下这段就是设找寻hspice的路径的环境变量, 执行过上面这个 source xx 命令之后, hspice各种须要的环境变量也就完备了

# setup for hspiceC-2009.09-SP1
# path to the hspice binary
setenv PATH/softwares/Common/synopsys/Hspice_C-2009.09-SP1/hspice/linux {PATH}
至于source .synopsys_dctcl.setup 则是
synopsys DC shell 下的配置文件. TCL 的语法写的.与前一个命令档目的不同. 主要是设置 DC shell 中所须要的变量比如说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ry, symbol_library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