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刚刚想玩fpga,想了解一下各个公司的fpga的逻辑单元,请帮一下忙

楼主(2012-12-23):
如果是不考虑附带功能的,不知道哪个公司的fpga的逻辑单元是最多的呢?现在还有不使用附加模块直接使用fpga编程的吗?

网友:
一般认为Xilinx偏中高端,Altera偏中低端。逻辑最多的目前是Xilinx Virtex-7 2000T

网友:
Both Xilinx and Altera are good choices.

楼主:
谢谢各位,考虑使用stratix 系列的,或许这型号的应该好用点,因为了解不多,不知道xilinx Virtex系列的跟altera stratix 系列的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没有什么好看的吧,等用到的时候才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吗??请问你是否看到了?能给我贴一张le的内部结构图给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