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64位系统ADS

楼主(2012-12-23):
有没有64位 Win7用ADS

网友:
板上有啊!! ADS 2009版就可直接安裝了阿!!

网友:
ADS 2009 有分32bit 和 64 bit 版本吗?

网友:
ADS 安装文件lz可以在Agilent主页上看一下,没有所谓的32与64的区分,一个大系统(Win,Linux)就一个文件。

网友:
一个安装文件。在64位机器上,会同时安装32位和64位两个执行文件,以后供选择使用。

网友(2013-04-04):
win7下可以安装吗

网友(2014-04-03):
本人就是ADS2009在win7-64bit下完美安装!

网友(2015-04-27):
可以安装,以管理员身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