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putdelay在对如下电路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12-23):
如图,外部信号rd,我在dc的约束里面没有设置input delay
clk的周期为59ns。

从input端rd到第一个dff,dc会报告一个保持时间违背。

报告如下,rd输入到dff的d端的时候会有一个(net 0.15ns)的延时,可能因为我给的rd的驱动是set_driving_cell buf/O。想问问要怎么处理set_input_delay?

Startpoint: rd (input port)
  Endpoint: reg_array/clk_gate_data_out_reg_7/latch
            (negative level-sensitive latch clocked by src_clk)
  Path Group: src_clk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ecp                enG2000K              fs90a_c_generic_core_ss2p25v125c
  Point                                       Fanout       Cap     Trans      Incr       Path
  ----------------------------------------------------------------------------------------------
  clock (input port cloc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       0.00 f
  rd (in)                                                           0.28      0.15       0.15 f
rd (net)                                      1         0.14                0.00       0.15 f
  reg_array/rd (reg_array)                                                    0.00       0.15 f
  reg_array/rd (net)                                      0.14                0.00       0.15 f
  reg_array/clk_gate_data_out_reg_7/EN (SNPS_CLOCK_GATE_HIGH_reg_array_1)     0.00       0.15 f
  reg_array/clk_gate_data_out_reg_7/EN (net)              0.14                0.00       0.15 f
  reg_array/clk_gate_data_out_reg_7/latch/D (QDBHN)                 0.28      0.00       0.15 f
  data arrival time                                                                      0.15

  clock src_clk (rise edge)                                                  59.52      59.5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9.52
  reg_array/clk_gate_data_out_reg_7/latch/CKB (QDBHN)                         0.00      59.52 r
  library hold time                                                          -0.13      59.39
  data required time                                                                    59.39
  ----------------------------------------------------------------------------------------------
  data required time                                                                    59.39
  data arrival time                                                                     -0.15
  ----------------------------------------------------------------------------------------------
  slack (VIOLATED)                                                                     -59.24

楼主:
补充一下,其实问题在于,为何data_require_time的检查要在59.52开始?如何设置到0ns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