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为什么FPGA不能配置了?

楼主(2012-12-23):
问下,为什么FPGA芯片不能配置了。
今天早上还行的,下午焊东西的时候开发板放在一旁,然后一个小锡球不小心掉JTAG插槽里了,可能TMS TDO VCC短接了,这样会不会损坏JTAG信号管脚啊?在网上查了说用万用表查TCK,TMS,TDO和Tdi是否和GND短路的话JTAG信号管脚就坏了,但我查了没有短路。
QII里显示的是说找不到Device。
问下 到底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周二就要交这个的作业了。。。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建议先检查一下电源及其它电路,确保其它部分没有问题。再考虑用示波器监测一下各信号。

楼主:
谢谢...今天上午还可以配置的,之前下载在EPCS16里的程序还能用,会不会是JTAG管脚坏了?
要是JTAG管脚坏了的话还有什么办法配置吗?现在手头上只有USB Blaster下载线,开发板的配置芯片是EPCS16.穷学生现在没有示波器。。。

GND除了和TMS之间测了有70欧,其它都是断的

网友:
是否有可能被“静电”损坏了?我们之前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可把你的同学的(或另一个板子上)烧写好的EPCS换过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