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的区别

楼主(2012-12-23):
synopsys的工艺库有ss,ff和tt之分,但是基本单元都是一样的,综合出的网表,后端怎么知道用哪个工艺库的单元?

网友:
后端也要指定用哪个

网友:
综合用的哪个,后端就用哪个。

网友:
开始我也想这么说,可是觉得有些特殊情况,可以用不同的库

网友:
ss - slow speed
ff - fast speed
tt - typical speed

In your synthesis, you generate netlist from all three libraries. And provide the netlist for post-sim verification.

However, some people only use tt (typical speed) for synthesis because the netlist has no information from layout. ff and ss are only estimation. The slow (ss) and fast (ff) corners can be more accurate after layout is generated. And use the layout sdf file for corner speed verific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个时序库都需要填?还是只填综合时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个时序库都需要填?还是只填综合时使用的? 另外,三个库的基本单元的gds是否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GDS是一样的,不同的库只是对应于不同的corner下,逻辑单元的时序信息不同,影响的是最终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就明白了,类似模拟电路的不同corner,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