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看看,关于带隙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我做了一个与电源无关的的偏置,电路图如下,打算给带隙中的运放做偏置,输入为1.85.5V,但电流波动较大,为1uA1.9uA,电路图如下

请问:(1)电流波动是不是太大了?该怎么改进?

           2 另外看文献中带隙中的运放大多是两级的或折叠共源共栅,为什么不用套筒式?个人觉得套筒相应速度可以,增益也够,只要输入范围满足不就行吗

       哪位大侠帮助一下,不甚感谢!

楼主:
自己先顶顶一个!

网友:
这是个正反馈的电流源,个人认为解决办法:
1.减小Loop Gain【1/(1+gm1*R1)】
2.运放换成两级的或折叠共源共栅的(原图中的电源抑制不行),因为基准电压一般是1.205V左右(较小),而套筒式需要的输入共模电平比较大,而前两种结构可以。

网友:
这个事正反馈啊, 环路应该接成负反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没有接错,只是psrr差,与电源相关,把channel length加大,会好一些
cascode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说得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正解!!!

网友(2020-05-07):
1、关于电流变化大的问题,考虑考虑一下共源共栅结构?(5楼说了)又或者β倍增管换成PMOS管?NMOS管源端接电阻有体效应(不过电阻直接接在电源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2、看工作电压吧,我做过1.2V的电流模带隙:工作电压不足以让三个MOS管串联的电流源支路正常工作,也就没办法给套筒式MOS偏置电压;3.3V的电压模带隙:直接考虑折叠式,不知道用套筒式会不会更好;如果运放钳位的对象是双极型晶体管,还要考虑这个电压能不能让运放正常工作(3楼说了)

网友(2021-07-24):
沟道的长度太小了,电流源的长度尽量大一些,起码得1u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