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一下GCC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求各位达人指点一下“
一个C项目里面有好多.c文件,编译时需要将所有.c的名称都加入;能否将这些.c文件名称写在一个类似于filelist的文件里面,然后通过一个什么选项把这个filelist文件吃进去进行编译链接呢?

网友:
不是吧,应该有个makefile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Makefile中,gcc的选项后面加入src文件时,特别多的CPP情况下,都得添加进去,这样管理起来不太方便,如果要增删文件还得改动makefile,如果把cpp文件名都放在一个类似VCS的filelist文件就好了。求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makefile 不是必须所有都有列举才编译链接的,指明规则,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没有玩过GCC。
    达人,给个简单的示例吧?在此谢过。

楼主:
I have made it using wildc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