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ayout中 Island是怎么定义的?是N型?P型?N+?P+?

楼主(2012-12-23):
初学CMOS,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Layout中 Island是怎么定义的?是N型?P型?N+?P+?到底是什么材料?

网友:
是一个结构,不当当是某一类型注入什么的.比如一P衬底上,N型掩埋层和一围了一圈的高压N阱就行成了一隔离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