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看ml501官方资料时,讲到串口有一句英语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2-12-23):
The serial port is wired as a host (DCE)
device. Therefore, a null modem cable is normally required to connect the board to the
serial port on a computer。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在做串口实验没有成功,才想到这句话的,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换个tx rx 交叉的串口线

网友:
    翻译:“这个串口被接成主设备(DTE)。因此,要用空Modem电缆把这个板子接到计算机的串口。”
串口主设备就是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英文中的DCE可能是笔误。计算机的串口就是DTE。
空Modem电缆也就是交叉连接的串口线。严格的空Modem电缆除了RX、TX要交叉连接外,还要交叉或回绕
DTR、DSR和RTS、CTS。百度或google一下就知道该如何做这种电缆了。简单的只要RX、TX要交叉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和普通的串口线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普通RS-232串口线,例如PC接到Modem的串口线和空MODEM串口线主要有两个区别:
1. 普通串口线是一对一直连的。即,D型插头的PIN是1接1、2接2......9接9。空MODEM串口线是要交叉连接,例如2接3、3接2......。如果只要通过超级终端之类的软件显示或传几个字符,2接3、3接2就可以了。
2. D型插头的公母不同。普通串口线一公一母。空MODEM串口线两头都是母的。

RS-232串口线已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空MODEM串口线现在能用的上的可能是VxWorks目标系统的调试。在VxWorks目标系统的网络硬件或软件没有调试好之前,利用空MODEM串口线通过PPP协议可以联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DTE设备例如PC机,RS-232串口是公的。DCE设备例如Modem,是母的。如果你买的或做的板子不遵守这个规则也是有的。电缆D型接头的公母依具体情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