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24):
情况是这样的,原理图(schematic)中有两部分是基本一样的模块,画版图的时候先画了一部分,另一部分用复制来完成。可是验证lvs的时候说原理图导出有错误,这种情况怎么解,菜鸟对此表示不解。
多谢哈!

网友:
原理圖 , 原理图(schematic)路徑 ,權限, licence 都有可能

楼主:
不知道怎么整了一下,貌似可以绕过刚才的错误,不过检查有错误
那个M16我原理图中并没有,怎么说在layout图中(missing instances)?
哎,学软件各种纠结啊。。。

网友:
可能,版图中多画了,原理图中没有对应的管子

网友:
原理图需先export CDL ,LVS时倒入这个文件

网友:
原理图需先export CDL ,LVS时倒入这个文件
可以單獨先 export CDL
或是run LVS 同時export CDL 和 GDS

网友:
看一下你到处CDL时的Log文件,应该是生产CDL时出问题了

网友:
俺也经常遇到这问题啊

网友:
原理图export出错是因为你的原理图需要进行Save & Check,任何时候,只要你对原理图进行了操作,都需要Save & Check,否则无法export 出c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