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中生成SAIF Forward Annotation File文件出错 关于rtl2saif

楼主(2012-12-24):
dc_shell中输入rtl2saif -output.....指令,报error:unknown command 'rtl2saif'。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回事啊?已经配置set power_preserve_rtl_hier_names true。看教程都是直接用这个命令,不用配置其他什么的吧。
急啊,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清楚了  新版DC去除了那个指令,不需要这个步骤了。

网友(2015-09-16):
那如何产生saif文件呢?直接用write_saif命令吗?
如果用write_saif,是不是lib和gate level的saif都写到同一个文件了,读取的时候直接使用一次读取就可以了呢?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