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查看波形问题

楼主(2012-12-24):
请问在specte里如何只保存我想要看的信号?因为即使我选择了想要看的信号to be plotted,其它信号也是会被计算保存的,波形太大用specter看经常死掉
还有用ultrasim仿真时,output选项中选择了select all node vlotage,preserve all nodes,hierarchical depth 为4,现在plot一个顶层的信号,结果提示does not evaluate to an object that can be poltted,like wave form or parametric wave,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是很清楚select all node vlotage,preserve all nodes这两个选项的含义,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来一个具体图或者例子才好说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output>save all>里面应该可以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spectre的话 Save all 里面可以设置,另外Plot 是指自动plot curve 到波形浏览器,save 才是记录波形信息到文件。
Ultrasim 的话 没怎么用过,个人猜测一个应该是节点电压(不包含电流),一个应该是节点所有信息。望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再摸索摸索一下,spectre里面select device current选项中有三个选择,一个是selected,一个是nonlinear,一个是all,想问下第一个是需要仿真之前指明器件吗?第二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12-15):
selected,是指指定的器件端口电流  需要手动选取添加,all是指保存所有器件的端口电流,另一个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