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耗分析时,是否需要将所有的db文件,使用lib2saif转成saif库文件

楼主(2012-12-24):
问题1:    如题,我的设计中包含多个库文件,FLASH ,IO,RAM,standard cell,这些库文件应该都需要lib2saif转成saif库文件。目前的方法是:由于使用lib2saif一次只能转一个库文件,也就是说我会生成多个forward saif文件,那么test.v中也会导入多个forward saif 文件生成一个backward saif文件。不知道这种方法有什么问题?大家在生成gate及的saif文件时是怎么做的?
问题2:大家有什么方法使之导入多个库文件,但只生成一个forward saif 文件的方法吗?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些文件之间的联系可能不够紧密,最好是一次只生成一个文件
第二个问题,方法我忘记了,请楼下的来解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目前要得到RTL及的backward saif文件,是不是不需要forward saif 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