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FPGA DDR2接口终结电阻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是用Xilinx FPGA DDR2接口的话,需要做电阻匹配,DDR2那端有ODT的,请问FPGA本身有ODT吗,可以通过ISE之类的软件来对FPGA的管脚进行终结电阻的设定吗,譬如DQ等双向信号,DDR有ODT,FPGA那端要是有ODT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只控制线长就行了,匹配电阻通过软件设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