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更快的找出网表里cell的时钟端的具体的pin名

楼主(2012-12-24):
因为触发器锁存器的ck端的名字总是不一样,怎么写脚本能更快的找出这些时钟端口。

我现在的方法是找出这些触发器或者锁存器的ref_name,然后由switch,分别设置这些pin(ck,ckn,clock),ref_name/pin

这些pin我是事先通过查lib文件查出来的。如果不查lib文件的话,能不能写脚本直接都找出来

网友:
是不是有is_clock属性可以查到?

楼主:
多谢陈老大提供的方向,虽然没找到is_clock的属性,但是找到了is_clock_gate_enable_pin

还是不行啊,该属性属于power compile专用,在dc_shell环境下可用,但在icc_shell环境下还是不行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all_registers返回一个列表,然后再做一个循环,取出每个元素,get_pins 每个元素/*,后续嘛就看你要做什么操作了。没试验过,仅仅一个想法

网友:
get_flat_pins * -filter {pin_type=~"Input Clock"}

网友:
icc下有一個 is_on_clock_network, 不曉得對你有沒有幫助
get_pins -hier -filter "is_on_clock_network==true"

或者你會更prefer用 get_flat_pin的 command,

剛剛試了一下, 看起來combinational也會吃進來
也許可以試著再用 direction 和 is_sequential
再不然就是你一開始說的ref_name, pin name去撈撈看

网友:
foreach cells [get_object_name [get_flat_cells  *]] {
if {[get_attribute [get_flat_cells  $cells ] is_sequential] == "true" } {
set pins [get_object_name [get_flat_pins  -of_objects [get_flat_cells $cells] -filter {pin_type=="Input Clock"}]]
puts $pins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pin type都包含哪些,你是在哪里查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is_on_clock_network该属性你是在哪个文档里查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pin 的 attrlist_attr -class pin -app

另外也可以用這個keyword到solvenet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不过solvnet我无账号了。

    pin_type都包含哪些,又是在哪里找的?

网友:
在你的 icc / pt /dc shell下,下看看 list_attr -class pin -app

楼主:
看过了,没有

得去sold的syn2.pdf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