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Delta求助

楼主(2012-12-24):
我设计的是连续时间多bit量化器的Sigma-DletaADC,有个问题我不太懂。单bit量化的Sigma-Delta的DAC输出的电压,所以可以通过反馈电阻R1b等连在输入端,如第一幅图所示。
        可是当采用多bit量化的Sigma-Delta的DAC一般采用电流舵架构,输出的是电流,我看有的文献直接将DAC的输出电流连在了输入端,如第二幅图Idacp和Idacn所示。
        可是DAC一般是有反馈系数的,比如说0.9,或者0.6等,单bitDAC的反馈系数通过电阻和电容来实现,那电流舵的DAC的反馈系数怎么来实现啊,我有点陷入误区了,想了好几天也没想明白 笨了点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的大小不久实现了反馈系数么!两倍电流和一倍电流不就是个2么。。。

网友(2013-05-30):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在四位量化中,共有15个电流舵DAC,是将这15的正端都接在一起,负端都接在一起,然后再分别接到积分器运放的输入端吗?有的DAC 电流是向外流出,有的是向内流入,不会相互抵消掉一部分吗? 新手上路,多指教。谢谢

网友(2017-02-08):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算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0-03-23):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