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后仿真9.8bit,测试的话一般能测到多少位啊?

楼主(2012-12-24):
各位大虾,如题,跪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减去1~1.5bit

网友:
做的好可以和理论上很好的match
不过你没考虑noise ,所以具体能到什么样子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bit noise 随便做了

网友(2013-06-24):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的后仿真和前仿真,差几位?

我的后仿真和前仿真差了2bit,是不是差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太多了!
正常是不会掉超过1bit的
你的layout应该重画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版图除了普通的对称规则之外,
我还对 放大器的输入节点做了保护,其他的还有什么特备需要注意的呢?
谢谢。

网友:
你是什么类型的AD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做的是sigma-delta ADC。
    在版图上,除了通用的要求之外,不知道还有哪些特殊的要求。
    谢谢。

网友:
CT/DT? single bit/multi bit ? if CT, RZ or NRZ ?  architecture ?  If processing DC, CHS or CDS ?  我感觉你可能在设计上有一点缺陷,对于SDM,本来应该具有的特性就是要对版图不敏感那。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我会仔细检查电路的。

网友:
都是些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