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dcache wite-back to 内存

楼主(2012-12-24):
octeon ii的cpu,基于mips64架构。我想问一下,dcache支持刷回内存吗?
我在搞一个问题的时候发现,dcache中的内容没有刷回内存。使用cache指令码9invalid dcache也不行。
说说我的东西吧:
我搞了一段内存自己管理,目的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记录一些信息到这段内存中,可以在下次reboot后查看这段信息。现在我发现最后一小段信息总是没记录下来,仍然是上上次记录的信息。我使用cache指令也刷新不了。现在就是强制memcp一段内存,保证dcache被刷新,但这肯定不是解决办法。请教一下各位大牛。

楼主:
木人回复?

网友(2013-02-04):
invalid 是把cache中的数据删掉,cache中没有这个数据,memory也不会被更新。
clean 是把cache中的数据写回memory,cache和memory中都是最新的数据。

clean & invalid  写回memory然后把cache中的数据干掉。

网友:
理解你的意思,我也这样用过:如果仅仅为了reboot后使用这个数据,应该直接写NO-CACHE的地址,然后reboot;

如果不是立即reboot,参考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