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规则版图LEF提取

楼主(2012-12-24):
如题,我的版图是一个长方形加下面一块小的图,我想布线的时候在空的地方放标准单元,可是版图提取LEF出来时是长方形的,空白的地方不允许放,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
在模拟后端的讨论区问数字后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Abstract -OVERLAP

网友(2013-01-25):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说的详细一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看看帮助文档,会学习的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2-25):
我也只是初学者,在这里帮忙以下好了

网友:
应该是出lef的时候merge和block没设置好,你全部设置merge试试。

网友(2020-03-13):
话题很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