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13 Lumped Port : Terminals如何设置

楼主(2012-12-24):
刚刚学习HFSS,参照资料进行电感仿真,资料是HFSS9版本的,所以不知Lumped Port : Terminals如何设置。
最后报错: [error] Port refinement, process hf3d error: Terminal Source1_T1 on port p1 contains a non-conducting edge.  The terminal may need to be assigned manually..
               [error] Simulation completed with execution error on server: Local Machine.
是不是Lumped Port 激励没有设置正确啊?该怎样设置啊?
望大大们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arrow 内导体接地。

网友(2018-05-2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问

网友(2018-09-23):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 最开始以为要在端口处画一个导体啊,然后画上一个理想导体 还是不行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