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yperlynx随笔

楼主(2012-12-24):
关于Hyperlynx使用的只言片语,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因为hyperlynx最新版8.2里边增加了比较多的新功能,比较适合我这种懒人,所以后面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Hyperlynx均指8.2版本。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注册方法吗?我在这个论下的8.2版本的,还有注册机。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注册不了,我也是按照说明做的。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方法——“HyperLynx 8.2和谐方法”。请楼主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你哪个地方搞错了,多试几次吧。对了,过程中产生的那个license.txt文件需要保存一下,就保存在你进行操作的那个路径下。

楼主:
层叠编辑器(Stackup Editor)

•一个板子做分析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莫过于看一下层叠了!
1.File菜单下面点击Open Board,然后选择默认路径下面的mt18vddt6472ag-265c4.hyp
2.
点击Edit Stackup快捷菜单,就可以编辑修改层叠了。
3.默认的层叠信息中缺少了阻焊层,需要自行增加正反两面的阻焊,如下图所示。同时,如果可以看到TOPBOTTOM两层4mil走线的阻抗明显降低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4.如果信号的频率比较高,或者分析的压降要求比较高,还可以在DielectricMetel两个小选项菜单中进行相应设置(PCB板材种类较多,据实调整)。这里,我们采用默认设置。
5.Z0 Planning小选项菜单中,可以在对应走线层输入需要设计的阻抗值,软件会自动求解出对应的线宽和线间距。可以选择分析单线还是差分线,也可以选择求解线宽和/或线间距
6.注意,退出层叠编辑器前一定要保存相关设置(如果有必要的修改的话)

网友:
多谢楼主,就是少你说的哪一步。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楼主,你的hyperlynx 3D EM功能破解成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3D EM功能还不可用。

网友:
我主要想用这个软件帮助我分析EMC问题,有什么好的资料。楼主分享一下吧 ?

楼主:
如果是想做简单的EMC分析,其实可以用boardsim里边的频谱分析功能来看一下信号各频点的能量分布。但是因为Boardsim对参考平面的假设是完整的,所以不能用来分析走线跨分割情况下的信号质量和频谱信息(因为不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了解下。。

网友(2013-06-23):
为下载HyperLynx 8.2发个帖

网友:
多谢楼主,非常感谢。

网友:
请问有无HyperLynx DRC?
谢谢!

网友:
请问有无HyperLynx DRC?

网友:
楼主和谐了3D EM的功能请说一下, 谢谢

网友(2013-07-26):
哈哈,,看了楼主的帖子有信心了

网友(2013-10-02):
真是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2015-02-11):
先看看,准备用HPL了。

网友(2015-05-23):
楼主概括的很好

网友(2015-09-26):
回复 楼主:

    有破解方法么? 3D模型是不是可以导入hyperlynx?

网友(2016-01-27):
回复 楼主:

   看不见图呀

网友(2016-11-01):
有资料吗?我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2017-01-24):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就想知道叠层设计那一步,我现在的问题是老是提示“stack up is still invalid”,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2017-06-15):
没看到写了什么

网友:
楼主可否做一期专门针对IBIS-AMI的时域眼图仿真的完整教程

网友:
支持原创的,赞一个!

网友(2018-01-17):
楼主,发个视频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