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开关电容电路里,aliasing of the noise或者noise folding

楼主(2012-12-24):
在开关电容里,aliasing of the noise或者noise folding具体是什么啊?我听过好多次这个感念,就是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啊,哪位大牛解释下啊

网友:
noise alaising是把带宽内信号频率谐波上的热噪声折叠到信号频率范围内。S&H电路中,信号和噪声会被搬移到采样频率的各次谐波上,对于宽带宽的热噪声而言,会在电路的带宽内被多次叠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的不错额,我今天又看了相关的资料,谢谢

网友:
    其实noise-alaising或是folding,要看时钟频率和带宽的比值关系。考虑到在频谱上正负频率,应该是2倍的GBW/fc。具体可以参见Willy M.C. Sansen《analog design enssential》1760张PPT,讲的就是noise-folding.

网友:
只要是取樣(sampling)的訊號處理,就有aliasing發生.

网友(2013-02-16):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发一些noise folding的相关资料吗?这个不大懂,求教了。

网友(2013-05-15):
希望有哪位神人可以說說 noise folding or 相关资料
Xie Xie !!!

网友(2016-03-24):
关于noise folding还望详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