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中做optDesign时,工具如何计算rc延时?

楼主(2012-12-24):
求助,

1.在encounter做pr时,如果在importDesign的时候没有导入Cap Table。那么optDesign -postRoute或者-postCTS或者-preCTS时,用什么计算互联线的rc延时?

2.用Cap Table计算rc或者做optDesign时,是否需要set_wire_load_model和set_wire_load_mode?

3..如果工具只在importDesign时读入了三个工艺下的Cap Table,那么抽取spef文件时是否可靠,可否给pt做sta分析?

4.encounter中的读入的qrc techfile文件,是什么后缀的文件格式?是否会分tt ss ff三个情况?和cadence的QRC抽取出的spef有什么精度区别?

网友:
一切的一切,尽在UG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个小问能帮忙解答下么?其他的问题我基本理解了。

    2.用Cap Table计算rc或者做optDesign时,是否需要set_wire_load_model和set_wire_load_mode?

另外补充一个问题

(1)最近考虑要计算一根线的IR,假定已知的是tech lef中对该层metal的 res 定义为1.0,布线的宽度为0.4um。长度为120um,假设电流为1.5mA,那么这个线上的irdrop多少呢?考虑如果这个线上有via,那么应该如何计算(via有4个或者多个,如n个)

网友:
我曾经也想计算什么平行导线的L和C什么的东西,然后当时手上有QRC,StarRC,calibre什么的。后来因为文件准备不足,和时间问题而放弃了。我仔细想了想,这种sign-off的RC抽取工具往往是面对大型设计的,有时候需要面对精度和速度的折中,如果用它们来抽取过于简单的模型,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从实际的理论来看,你想抽取IRdrop的话,需要知道R和I。那么,此时,R可能不是简单的一个恒量,可能在该金属导体的内部有更加复杂的计算。一般来说,工具都是采用的分裂法,可以等比分裂,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权重进行分裂,然后对每个分裂出来的细丝再进行计算,最终根据某个经验值在相加什么。更复杂的情况还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金属层的高度,密度,材料,瞬态的电流密度等等等。还有什么趋肤深度之类的。往往采用的是高阶积分和多元矩阵进行计算,当你的精度要求比较高时,对机器的性能要求就更高了。
此时,你再想想,你的芯片面积,金属层数,还有各种via,高频下可能还要抽取L,此时的RLC抽取的负担太重了。
所以你要记住一点,商用工具不能作为研究工具来使用。如果你想了解研究工具对R,L和C的计算方法,可以看MIT的FastHenry,FastCap工具。

说得有点多

网友(2013-12-11):
回复 网友B:

    2.用Cap Table计算rc或者做optDesign时,是否需要set_wire_load_model和set_wire_load_mode?

WLM是用来估算r或c的,既然有captble和实际的绕线,WLM就没有价值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用DCT的时候,DC要的是TLUP+来做RC,不再需要W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