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ahead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用ISE14.3安装了6台电脑,有1台planahead一直有问题,双击图标后出现DOS窗口,没有提示,然后自动关闭,这个直接导致Vivado无法使用;其它5台正常,启动后DOS窗口有批处理运行的提示。重装ISE也没用。请问各位有碰到类似的情况没?先谢过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同求达人解决。多谢!

网友:
dos窗口有什么提示?或许能找到线索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S窗口没有任何提示信息,没有字符显示,然后关闭。正常应该是显示版权信息,Lisence信息等,最后是“start GUI”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在ISE中进行管脚约束时,因为也是要调用Planahead,所以也会失败,提示已经有一个约束编辑器正在运行。因此只能用编写UCF文件方式分配管脚,而不能使用图形方式拖拽。

网友(2013-11-1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