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做抽取spef时,导入的文件问题

楼主(2012-12-24):
网上找到一个reference script
我用的是encounter做的layout,gds也是encounter倒出来的

1.MILKYWAY_DATABASE文件是什么?用encounter做的pr要用什么文件替代他?或者不填?
* Provide the input Milkyway design database
MILKYWAY_DATABASE:  <milkyway_design_library>

2.MAPPING_FILE要用什么文件参照来填写?我目前知道encounter的StreamOut.map要怎么做。
* Provide the mapping file in which design layers mapped to process layers
MAPPING_FILE:  <mapping_file>

网友:
1.MILKYWAY_DATABASE文件是什么?用encounter做的pr要用什么文件替代他?或者不填?
用LEF+DEF

2.MAPPING_FILE要用什么文件参照来填写?我目前知道encounter的StreamOut.map要怎么做。
因为你做PR的TECH LEF 和STARRC NXTGRD(ITF) 文件时不对应的层次信息可能名字是不对应的,因此要把需要抽取的信息做个对应映射。

网友:
顶楼上的,另外,mapping file 一般由代工厂提供,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star rc 里面导出来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fab没有提供map文件,只有itf文件和GRD文件,请问,我应该用什么文件为参考,然后写map?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下是fab给的ict文件,我因该如何转化成map?我encounter的tech lef中的金属为metal1 metal2 metal3 metal4 metal5 ,孔为via1 via2 via3 via4;

    TECHNOLOGY=new.xtor
DIELECTRIC PESIN    { THICKNESS=0.7 ER=7.5 }
DIELECTRIC PSG      { THICKNESS=0.5 ER=4.1 }
DIELECTRIC fill_ME5 { THICKNESS=0.9 ER=4.1 }
CONDUCTOR  METAL5   { THICKNESS=0.9 WMIN=0.42 SMIN=0.54 RPSQ=0.036 }
DIELECTRIC die5     { THICKNESS=1.0 ER=4.1 }
DIELECTRIC fill_ME4 { THICKNESS=0.6 ER=4.1 }
CONDUCTOR  METAL4   { THICKNESS=0.6 WMIN=0.4 SMIN=0.4 RPSQ=0.053 }
DIELECTRIC die4     { THICKNESS=1.0 ER=4.1 }
DIELECTRIC fill_ME3 { THICKNESS=0.6 ER=4.1 }
CONDUCTOR  METAL3   { THICKNESS=0.6 WMIN=0.4 SMIN=0.4 RPSQ=0.053 }
DIELECTRIC die3     { THICKNESS=1.0 ER=4.1 }
DIELECTRIC fill_ME2 { THICKNESS=0.6 ER=4.1 }
CONDUCTOR  METAL2   { THICKNESS=0.6 WMIN=0.4 SMIN=0.4 RPSQ=0.053 }
DIELECTRIC die2     { THICKNESS=1.0 ER=4.1 }
DIELECTRIC fill_ME1 { THICKNESS=0.6 ER=4.1 }
CONDUCTOR  METAL1   { THICKNESS=0.6 WMIN=0.32 SMIN=0.32 RPSQ=0.053 }
DIELECTRIC die1     { THICKNESS=0.75 ER=4.2 }
DIELECTRIC fill_PO1 { THICKNESS=0.25 ER=4.2 }
CONDUCTOR  POLY     { THICKNESS=0.25 WMIN=0.24 SMIN=0.32 RPSQ=2.5 }
DIELECTRIC die0     { THICKNESS=0.4 ER=3.9 }
VIA Mvia4    { FROM=METAL4 TO=METAL5 AREA=0.16   RPV=3.5 }
VIA Mvia3    { FROM=METAL3 TO=METAL4 AREA=0.16   RPV=3.5 }
VIA Mvia2    { FROM=METAL2 TO=METAL3 AREA=0.16   RPV=3.5 }
VIA Mvia1    { FROM=METAL1 TO=METAL2 AREA=0.16   RPV=3.5 }
VIA polycont { FROM=POLY      TO=METAL1 AREA=0.1024 RPV=5 }
VIA subcont  { FROM=SUBSTRATE TO=METAL1 AREA=0.1024 RPV=5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在star rc setup ---->timing里导入lef def 文件,然后在setup ---->layer mapping 里就可以导出mapping文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招不行啊,我在setup-timing里面加入了
LEF : tech.lef std.lef macro.lef
NRGXD : file.nrgxd

然后去setup-mapfile
直接就退出软件了。。。。。

求助下:
1.mapfile的格式是什么?
2.tech.lef中有4层金属三个via的层次,对应到starrc的map是否如下格式?
   metal1_lef   ME1_STARRC

网友(2014-01-13):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map文件改怎么写?

网友(2014-04-17):
不懂啊,着急

网友(2015-10-12):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7-06-08):
edit below map file:

conducting_layers
P0LY1            poly
METAL1                metall
METAL2                metal2
METAL3                metal3
METAL4                metal4

via_layers
C0NT   polyCont
VIA12        vial
VIA23        via2
VIA34        via3

marker_layers

remove_layers

网友(2023-03-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MAPPING FILE 的地方填个空文件,save之后会在空文件里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