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布线时via数量,可否控制为single_via

楼主(2012-12-25):
因为要布一个.8工艺的模块, 面积要求又要尽量小. 希望走线时,只用一个via, 而不是默认的两个via.
试了一下,remove_redundant_via, 好像不行.
不知道怎么样设置?

网友:
.8工艺!
默认是不加的吧
你报一下你现在绕线的option都是啥,看是否有必要再设置一下

网友:
Default routing via是一顆,你應該有下到redundant_via設定

楼主:
>report_route_option
Current routing options:
Time driven = 0
Timing wt = 4
Skew control = 0
Congestion wt = 4
Incremental = 0
Incremental = 0
Clock routing = balanced

Track Assignment options:
Timing driven = 0
Timing wt = 1

Detail route options:
   Connect tie off = 1
   Connect open = 1
  Reroute user wire = 0
  CTS nets = minor change only
  Single row/col via array = center
  Stack via less min area = add metal stub
  Stack via less min area cost = 0

Library options:
  Poly pin access = auto
  DRC distance = diagonal
  Same net notch = ignore
  Fat wire check = merge then check
  Fat wire merge = preroute and signal
  Treat fat blockage as = fat wire
  wire contact end-of-line = ignore

楼主:
MS 将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中的post_detail_route_redundant_via_insertion设成off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 三楼的report命令应该用repor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才对,
因为是在Zroute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