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ADC SNR 仿真问题

楼主(2012-12-25):
我现在是将specter的仿真结果导入到matlab中仿真SD-ADC的SNR,现在发现的问题是靠近DC时的噪声很大,如果我bin从1或2开始计算的话,得到的SNR在60dB左右,从第三个Bin开始计算,可以达到70多dB(adc 设定SNR为80db),也就是说前两个bin包含的噪声很大。现在的疑问是不知道这么大的噪声是怎么产生的?(反馈DAC采用的是电流反馈,是反馈电流的大小?还是延迟造成的?)希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估计需要去除频谱中的DC分量,你试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说明你的结果中包含有直流成分,你看看你的电路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能够引入DC的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