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生成.out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12-25):
脚本中有关生成fsdb和out文件的命令如下:
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waveform_interval 0.01 -waveform_format fsdb -waveform_output power_wave
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waveform_interval 0.01 -waveform_format out -waveform_output power_wave
结果是只生成了fsdb,没有生成out,问题出在哪啦?

网友(2013-09-10):
做两次不就行了

网友(2021-01-07):
您好,我也在做这个,有个困惑,就是out文件的定义去哪里查看呢?我看了手册和man都没有提到,想知道为什么out文件里同一个时间对应很多个功耗值,但是fsdb波形只有一个功耗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