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兄弟能帮我画下此剖面图结构的电路图,它是SCR结构!

楼主(2012-12-25):
上图知道是SCR结构的,还是不知道怎么画它的电路出来,可以帮画出来不?特别是中间的N注入是干嘛的?
下图是中间没有N注入的,画SCR结构的电路就是我们平时所画的那种!

楼主:
请问坛子里面的兄弟姐妹,上面的两者有什么区别不?

网友:
上面比下面多了一个Nmos管,都用来做ESD结构。

网友(2021-08-03):
:P:o:o:o:o

网友(2023-04-06):
可以参考这个!里面29页 有说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