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erdi中快速定位到一个随机信号的第N个上升沿?

楼主(2012-12-25):
波形太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找到一个信号比如第20000个上升沿,Verdi里有没有自动数上升沿的办法?该信号没有周期,无规律。

网友:
1):得到每个时钟的周期(cyc_time)。
2):位置标线可以指定在某个时刻的。所以直接输入:N×cyc_time,位置标线就到那儿啦。

楼主:
介个,肯定都知道。问题是我现在的时钟周期不固定。换句话,我不找时钟,只找一个使能信号的第n个上升沿呢?

网友:
calculating the time period

楼主:
没有周期,一个任意的单Bit信号。

楼主:
已有达人指点。Signal Event Report

网友:
触发事件event

网友(2023-10-31):
引用 楼主:
已有达人指点。Signal Event Report

请问楼主是怎么做的?我找到这个功能,但是无法直接定位到某个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