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多电源域中,一般大家如何减小噪声通过地对芯片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2-12-25):
如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会呢?还是没人回啊!

网友:
分开走线

网友:
通过接地方式,减小噪声。

网友:
多点接地以及单点接地

网友:
1.数字地模拟地分开
2.不同domain 地和sub分开
3.阱隔离环隔离噪声
4.敏感电路远离易产生噪声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开走线是必然,但是噪声耦合到衬底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听说过噪声耦合到衬底会对芯片产生影响?

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

楼主:
那大家一般怎么做才能让衬底干净些呢?

网友:
我们一直在说减小降低噪声,要减小的主要就是衬底耦合噪声啊,上述提到的各种手段例如分开走线,保护环,敏感电路远离噪声源之类都是版图中用来减小噪声的手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和衬底特性密切相关的。jssc上的研究论文说法是:对高阻衬底,拉开模块距离非常有效。对低阻衬底,拉开到一定程度效果就不会增加了。另一个pll论文的说法是,对于pll中的大电容,最好的效果是衬底与s短接公用地线。所以这些讨论都是有前提的,泛泛的记住几个结论有时反而会导致错误。

网友:
有噪声衬底耦合的书,看了就有概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哪里啊?推荐一下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电源一般多了DNW或者NBL隔离,衬底噪声影响会有多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清楚,有时候芯片测试不是太好,Designer给出的结论就是版图中的衬底噪声造成的。。。

网友:
一般通过加隔离环把衬地都隔离掉.比如TX和RX电路里把他们放在不同的保护环里,相当於把衬地隔离了,隔离效果取决与它们与隔离环的距离和隔离环的结深,CMOS结果可以用反偏二极管做衬底隔离,也可以用大电容来隔离地和电源上的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能完全信RD的,如果是triple-well的工艺,衬底上可能有些high voltage的device外,其它的device都是和噪声隔离开的,这样的话,衬底上的噪声还能对芯片的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网友:
許多時候 RD 說是基底雜訊造成特性較差 ,
往往是找不出真正問題時的推託之詞, 不要太當真,
但多了解如何降低雜訊干擾是有必要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苦逼的后端!做好了是Designer的功劳,没做好,后端肯定脱不了干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直都这样,泪水

网友(2018-01-22):
多打衬底孔,接到最底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说的书叫什么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