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中关于无用器件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12-25):
以前画版图时,无用器件,如MOS,R等,只需要端口短接calibre工具中lvs可以将其filter掉,但是,最近使用tsmc sige0.35um bicmos工艺,发现将mos_rf,R等器件(除正常的NMOS, PMOS外)都定义成了subckt,而如何filter掉无用的subckt(其实就是R或者mos_rf),自信研究了calibre manual,仍未解决,希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回复呀

网友:
在电路里加上再LVS

楼主:
关键是不想在电路里加呀。一定filter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看请您帮我看看我发的那个帖子的威尔逊电流镜的输出电阻是怎么得出来的,谢谢了,现在还在纠结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