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IM:在cosim.cfg中设置A2D的port不成功的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2-12-25):
我在cosim.cfg中设置端口set_port_prop -cell A12BITIADC_2_T_ANA_SIM -port  comp_adc_l  -vhi      0.9 -vlo      0.9 ;
,但在执行./simv +nsad.cosim.cfg时,出现如下WARNING:
Warning: (0) fail to put value 0 to port top.main.x1.comp_adc_l
Warning: (0) fail to put value 1 to port top.main.x1.comp_adc_l
Warning: (0) fail to put value 0 to port top.main.x1.comp_adc_l
Warning: (0) fail to put value 1 to port top.main.x1.comp_adc_l

导致仿真结果不正确;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我在做VCS时,使用的是+CLI+3,1,3,4我都使用了但还是有上面的WARNING,求高手解决啊!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