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问题

楼主(2012-12-25):
典型bandgap结构中,运放的偏置电流来自bandgap产生的电流镜像,这样对于bandgap该如何实现自启动呢?我简单的用了一个启动电路,上电的时候将bandgap_core中PMOS栅极电压强制拉低,但是这样还是运放还是不能上电。
另:补充一下,我的运放采用的是PMOS作为输入管的折叠式cascode单级运放,看见的paper上面做的是普通米勒补偿两级运放;仿真时将电源电压设为斜升信号,跑trans结果发现运放不能正常工作,求解释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也刚做了个类似的,你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或者巴图贴出来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不大懂啊,回个帖算是支持

网友:
可能是你的启动电路做的有问题吧!

网友:
启动电路上拉能力不够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贴出来了,求解释

楼主:
补充一下,启动电路中M3管为倒比管,且DC仿真中可以读出稳态下,M5漏端电压仅为几毫伏,M4管确保关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M3管为倒比管,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运放单独仿真了吗?增益?带宽?相位裕度?共模抑制比?电源抑制比?

网友:
看了你的图,你可能理解错误。
i_bias应该是由单独的电流源电路产生,供运放和bandgap工作,不是由bandgap产生供运放工作!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集成电路中都单独有一块偏置电路部分,提供稳定的电流和电压偏置给其他电路使用。你看看集成电路设计的书吧,生成偏置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你只是想单独看一下bandgap或运放特性,可用个电流源而不用实际电路来仿真。一般都是uA的量级。

网友:
M5的漏端几个毫伏那M4能导通能把M2的栅拉低吗?不知道理解对不对,继续关注正确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D:

M3,M4,M5是启动电路,刚开始上电时未建立起基准电压,即M5的栅源电压<M5阈值电压,M5截止,M3、M4导通,将M2栅极拉低,M2导通,M5栅极电位逐渐升高,建立起基准,然后M5导通,M4截止,启动电路不再起作用。如果做DC仿真,启动电路是不工作的,要仿真启动电路要做瞬态仿真。不过一般情况下启动电路是放在偏置电路部分。

网友:
应该检测运放输出,拉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自己还是太菜了,您这一讲我是明白了。学习了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下电路启动后,偏置电流对不对,看瞬态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工作下再检查下M1,M2的栅压,确保在该栅压下放大器的输出级管子都饱和工作。因为放大器的输出偏置电压有M1,M2栅压确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瞬态时间设置的太短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我看过的一些paper里面人家都是用bandgap产生的一路PTAT电流直接作为运放的bias电流,而且已经流片验证过了的。尽管对此我也不是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M5漏端为几个毫伏,是说在DC仿真时,稳态已经建立的条件下,M5的漏端电压极低,确保稳态时M4关断。然而在trans仿真时,应该是电源电压上电,然后M3将其漏端拉高,M4导通,M2栅端拉低,电路开始启动,启动完成以后,M5栅端电压增大,M5导通将其漏端电压拉低,确保M4关断,电路开始进入稳态工作。这个应该没有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亲,你说的这些都是些没用的,PSRR只是一个指标,现在我功能都还没实现呢,环路的增益相位裕度都满足条件

楼主:
希望真正做过的人过来解答一下

网友:
别担心,你这么做偏置是没错的。bandgap我已经做过几个,都是这么产生opamp的电流,都能正常工作的。你是在学校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单独交流,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M3,M4,M5的W/L是多少?估计是开启以后关不断
参数设计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那个玩意还没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M3管倒比管,确保其W/L极小。M5管为W/L较大

网友:
M3,M4,M5的比例是要计算的,不是特别随意就定的

网友:
可以吧你瞬态的图上来看看,看启动电路在电源上电时工不工作。你的基准主体应该可以仿真确认本身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M3,M4,M5作为启动管,怎么样计算它们的宽长比呢?有paper或者什么计算方法么?我之前都是指注意那个倒比管支路,觉得应该是和上电建立时间有关系的,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像前面说的:
   "M3,M4,M5是启动电路,刚开始上电时未建立起基准电压,即M5的栅源电压<M5阈值电压,M5截止,M3、M4导通,将M2栅极拉低,M2导通,M5栅极电位逐渐升高,建立起基准,然后M5导通,M4截止,启动电路不再起作用。"
你设计的参数要能满足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上电过程中各关键节点仿真波形……

网友(2013-12-09):
回复 网友G:
请问~~TRANS仿真启动电路,对斜坡信号的上升时间设置有什么要求,我设置过短就不能启动,上升时间长点就可以启动,这是为什么?

网友:
M4尺寸太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可能是反比管子反的太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C仿真正确说明电路本身没有问题。我有两个建议,可以试下:1. 在启动电路中的倒比管的漏端在一个几百fF的电容;这样相信你说的上电很快就会启动不了的问题就会解决;其实通常的启动电路环路中的高阻值点都会挂一个电容。
2. 查看你的仿真结果在你电源上电的过程中计算了多少个点? 不排除是仿真的问题。

LZ最好上个仿真图吧。

网友(2014-01-19):
應該可以吧, 會不會OP沒有bias

网友:
I think your start up point something is wrong:1. If Vbg point initial is high, could not startup
2. If startup device both in satuation, how to startup

advice:
startup point at negative node of the AMP

网友(2014-06-05):
这个启动电路能关掉吗。。

网友:
  If you are using Cadence IC614 there could be a bug.  Some times the simulation shows that current does not flow through the paths with ideal current sources.  This could be observed with current mirrors.  so once replace your current source with a resistor, generate netlist and red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