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滤波器 阻抗匹配 谐振电路

楼主(2012-12-25):
如题。我个人认为,带通滤波器可以看成是阻抗匹配网络电路,也可以看成是谐振频率是中心频率的谐振电路。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网友:
高頻帶通濾波器通常輸出/入阻抗已明確指定, 和它串接的器件必須和它阻抗匹配,否則高頻帶通濾波器的特性將遭破壞,所以高頻帶通濾波器是已完成阻抗匹配的電路
高頻帶通濾波器基本上是由一連串諧振電路組成, 單一或串接諧振電路可以用來作阻抗匹配及阻抗轉換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网友:
最近正好在仿带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