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输入输出

楼主(2012-12-25):
为什么我的输出图形要震动后才能稳定,运放相位有72,求解决!

网友:
信号反射?

网友:
貌似是振铃现象?

网友:
貼出電路圖才能判斷!

网友:
看起來是你是用two stage OTA
Compensation的Zero太靠近了
push 遠一些吧!

网友:
另外想請問,
您simulate出Phase Margin = 72 deg. 的test bench
可否一併貼上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的是增益自举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用这种运放!电荷翻转的结构!

网友(2013-05-27):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好像是单位增益带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