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fy connectivity问题

楼主(2012-12-25):
做完布线之后,添加了IO filler,但是verify connectivity,所有的IOpad都是UnConnPin,就是IO PAD没有供电成功。据说是添加了IOfiller之后所有的pad连接在一起就做成了一个pad ring。但是这个pad ring估计是没有成功了。请问该从哪里下手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ion作了嗎?

不然試著作verify_pg_nets
看看PG有沒有接好

楼主:
谢谢啊,我用的是encounter,global connect nets是做了的。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网表里没有添加VDD GND 的IO pad,在导入设计之后我用一个def文件导入了几个电源pad。是不是由于网表没有连接关系,才造成所有的pad都没有供电成功。